求解决复位问题

楼主(2009-09-01):
本人现在手上有一块这样的板``就是什么复位信号都有```就是复位灯亮``有哪位高手见过这样的板请讲解一下``

网友:
暂时我还不能给你回答,我也不清楚问题出在那

网友:
跑一下复位电路,查相关损坏元件,换之。。。

网友:
楼主是不是发贴的时候,字有打错的地方呀,看不懂呀。复位电路不难呀。

网友:
就是说手上有块主板``就是电压正常``复位灯长亮``还有奇怪的是它IDE也有5伏``CPU上面也有复位电压```就是不知道哪里出问题啦``请高手讲讲``

网友:
本人手头也有一块复位灯常亮的主板,正在维修中……

网友:
电压都正常????楼主按一下桥。U,看看,是不是有虚汗

网友:
我现在修读U啦``不过现在就是跑b0哦``还请教```

网友:
先查各主供电和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