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L15显示器故障

楼主(2009-09-01):
1个LXB 15联想显示器 今天接到后客户说显示器老是掉电  然后我开机正常用了4个小时后 显示器开始出现黑屏  指示灯亮绿灯 1闪1灭 按键无反应

网友:
是灯管坏了

网友:
楼上的灯管坏了 显示器要偏红 然后指示灯也不会亮绿灯1闪1灭  亮的时候屏上能正常显示

网友:
问题现在已经解决  换了电源板上16V1000UF的电容  加焊电源板 开机正常使用1天无任何故障

网友:
电容不良 稳定性变差导致电源故障,呵呵!

网友:
你查一下驱动板那吧

网友:
电源供电不足造成的,可以先测供电是不是正常

网友:
高压条!! 直接换高压条!!

网友:
换电源板则机器我修多了,电源板一换就好,则电源我把电容都换了也用不了多久,这机器电源设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