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高压板是否有高压电输出

楼主(2009-09-01):
如何测高压板是否有高压电输出,给光管提供足够的电压

网友:
哪有哪么麻烦

一个高压板
你不就是用它点灯管吗
直接挂个灯管不就行了

网友:
用手模也可以的!听我师傅说的,不过我米试过

网友:
有没有输了出,看几组电压(3.3V 5V 12V等)正常出来没有,如果全正常出来了,就用好的灯管代用一下看看不能亮就行了~~

网友:
清问随便几寸的灯管都可测试吗

网友(2009-10-03):
用万用表的表针轻轻去碰碰高压输出脚(注意拿绝缘部分哦),是用一个表针去碰。看到有火花就表明有高压产生,这只是粗略地判断,呵

网友:
我今天给高压条把手指打了个黑洞  身体不好的,可以去常试下电辽.爽歪歪

网友:
看来各有高招,值得一试

网友:
在高压电输出接二根線, 一根自己拿,另根叫愛人拿,你們二人食指相碰,看有沒有愛的火花出現來判斷

网友:
大侠,会出人命的呀,怕怕

网友A(2009-09-01):
严禁开这种玩笑!

网友(2009-11-15):
这个不用测,接个灯管就行了

网友:
测超过36V电压,建议大家用负载去试,灯管,电阻,总之是能看到现象,又要有一定的阻值的。这是常识,不修电器的人都知道!这没啥好笑的,电,高压是危险的,伤人,伤已,都不好。不怕死的,去爬那25万V的高压线,谢谢!

网友:
LZ们的早招真是绝。你们试过了没有呀。好不好用呀。。。佩服 。

网友B:
楼主的文章带给我们的是心灵深处的

王大修 -20 你心灵怎么了?

网友:
先你试高压的目的是什么。——为了修。

高压板一般会出现灯管不一致保护,此时只是关断了振荡输出从而使高压关闭。这时高压板是好的,需要换灯。

如果是电源管理、开关管问题,高压板坏,需要修高压板,或高压包击穿,需要换板。

网友:
高压板一般会出现灯管不一致保护,此时只是关断了振荡输出从而使高压关闭。这时高压板是好的,需要换灯。

如果是电源管理、开关管问题,高压板坏,需要修高压板,或高压包击穿,需要换板。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论坛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40096-1-1.html

网友:
灯管是不是多可以代换。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手模也可以的!听我师傅说的,不过我米试过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论坛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40096-1-1.html你师傅是哪里的,拉出来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电压雖然高但电流很小的話,沒關係的

网友:
如果你手摸110v的電压但腳是濕的,那可能要你的命. 但如果你手摸1100v的電压,但身體其他部份是絕緣的,痳一下而已.

网友:
你可以做一个测量灯管的高压板啊   从高压板12V接一个电阻到死然信号就可以了  电阻是300K~500K

网友:
竟然叫别人用手去摸,这种玩笑开不得

网友:
直接挂上灯管就可以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