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奇美17标屏AT174F1

楼主(2009-09-01):
上电显示一秒就灭!估计高压板保护了!换了个通用高压条!就正常了!最多用30分钟就烧!估计输入电压高了!我查过显示器接的是19V适配器!打过高压板输入也在19V不知道正常不!  通用的都是12V,怎样解决!

网友:
大家帮忙看看··说说自己的看法啊 ···

网友:
有可能灯管也有问题,我就遇到过换了高压板不行,之后再换灯管解决问题

网友:
我终感觉输入的电压高了···把通用的高压条烧了的 ···就是不知道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