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一客户板 开机不显 跑d4 急急急

楼主(2009-09-01):
接一个 同行 客户的 板子 ,型号 华硕P5KPL SE , 黑板, 开机 不显示,黑屏 ,上诊断跑d4,停住不 动 , 新版 ,一时不懂 思路 ,求救各路大侠们,帮忙解决一下,急急急急急急。谢谢
华硕

网友:
新板???楼主先用代换法试试!!!U内存一样一样的换

网友:
跑D4应该是内存不过 看下内存那方面

网友:
刷BIOS, 查内存供电,压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