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如何正确使用580U复制S29AL016DDTFI01

楼主(2009-09-01):
我用西尔特580U复制S29AL016DDTFI01,发现编程时总是报错。擦除后,编程,校验都OK,但实际读出文件与我调入的文件不同,内容少一部分。难道是启动块部分作祟?显示会隐含?
之前因为SA247-B005适配座已经被弄得死去活来,看了论坛里兄弟给的对应表才解决,又遇到了这样的事,实乃不幸
以前搞过intel的16Mbit Flash,也没这么难呀,哪位成功编过S29AL016DDTFI01,给点指点,谢谢。

网友:
看来没人回答得了

网友:
你看一下左上角的一个好像是:器件编辑器  里面有很多选项的。我也有类似的情况不过不是这个型号的芯片。这个可以去咨询厂家的。

网友:
有编程器 但是没见过S29AL016DDTFI01....
帮不上忙!
看看有没有加密的选项 先解密 然后在擦除看看.

网友:
我不知道先学习了 。。

网友:
已经试过unprotect了,但始终无法将启动块的内容彻底清掉。即便是擦除为空,关闭编程器软件,并再次启动,点击读出就会发现启动块已有内容。

网友:
许多器件具有配置位或配置字节,用于选择震荡器类型、设置WDT等。只有正确配置才能使之正常工作。在RUN菜单中点击CONFIGURATION按钮进入配置对话框进行相应配置,然后回到RUN中执行PROGRAM,在程序烧写完成后自动完成配置位/寄存器的烧写。

网友(2009-10-04):
你好,请问是 SPANSION S29AL016D TSOP 3v?
我沒看到有 S29AL016DDTFI01;厂家网上沒有它后面带的六个号码?
可能是各別制造厂特別要求订做的 COMS I/C 吧?
用在什么东西的?有图吗?

网友:
掘地三尺,你又把它揪出来了。已经解决,是用48UXP读的,用48写到AM29LV160DB里了,代替S29AL016。

网友:
看来还是48UXP好用,花钱买580U还不如把原来的LT48拿去升级.

网友:
请问楼上.LT48那里可以升级,价格多少?

网友:
要看是 S29AL016DDTFI01 的问題或是编程器不支持。

网友(2009-12-07):
是这个编程器吧?比西的好用吗?

网友:
这个很老了,淘汰品.

网友:
树版看错了,是48UXP,正在卖。
就自己的感觉,不如580U轻便,但稳定、操作更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