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短绿黑主电源不启动

楼主(2009-09-01):
ATX电源短绿黑主电源不启动,测7500的4脚为0V,8、11有1.5V输出,13有5V,339上的13脚PG为0V,论坛上的方法都查了,就差339没有换,那位师傅给点帮助 ?两个开关管13007换了,13007B脚的电阻二极管也查了,7500也换过了

网友:
8 11脚电压低了 顺着线一路查看 有个50V1微法的电解 换掉 然后找打两个三极管 C945 或c1815 直接换掉 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辅助电源检修;
    辅助电源开关管击穿。严重的会烧毁辅助开关变压器。该变压器不易配到。如果检修时遇见辅助电路其他元件都正常还漏损开关管,这种情况一般是烧爆开关管使辅助开关变压器初级线圈砸间短路了。开关管击穿爆管一定要把辅助电源部分元件全部检查一遍把损坏的原件换掉在换开关管切记。确保电源稳定一般用同型号的开关管换上。辅助电源开关变压器次级输出两组电压一组是+5VSB待机电压。+5VSB是供主机待机状态时的电源,所以当电源一加入市电220V后,+5VBS端就应有+5V电压输出,可先检测这一点电压的有无,若有+5V电压说明辅助电源是好的,故障在主控电源电路中.另一组为+12V  为IC 494或7500 12脚供电。在检修负载能力差。开机困难。无辜掉电 都是这两组滤波电容损坏容量不足引起。在检修电源时它的故障率很高。是因为用户只关掉电脑而没拔电源插头,使辅助电源长期工作的缘故。所以在维修时不管该滤波电容坏没坏,都要把这两组滤波电容换新确保电源工作稳定。

网友:
谢谢百分百和张定文兄的回复,我换过一个945了,另一个查过没坏,50V1U的电容没有啊

网友:
我把两个驱动管945都换了,还是一样,主电源纹丝不动

网友:
问题已解决,还是没查清13007上的电阻,阻值变大了,用导线直连解决了问题,估计那个电阻也保护不了13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