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光驱不认,不读

楼主(2009-09-01):
先锋DVD开始的时候是不读,现在连认都认不到 。
热插拔过IDE线。
不知道话题分哪类,谢谢大家了

网友(2009-11-12):
换一个光驱试试,如果认不到就是接口坏了,一般IDE不可以热插拔的

网友(2010-01-19):
估计是激光头老化了,或数据线老化
如果确定光盘没有后问题,各部分数据线没有问题
那就是老化了
建议先换条数据线试试

网友(2010-03-08):
如果是CD的话。调一下功率吧。我调好过两台。

网友:
请问楼上,怎样调功率?DVD出现这样故障的话,有无不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