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下加热的一些问题 求指教

楼主(2009-09-01):
灯管 就是取暖器用的那种 便宜 300W的 3根的话 好像有点耗电
砖 不知道哪位兄弟推荐下便宜点的 在淘宝看好像是25一块
另外求教下用什么温控器比较好 继电器 10A的不知道可够 探头用什么样的好呢?是放在砖面探测温度 还是放在什么地方呢?
耗电

网友:
自己做不错
省钱又学技术

网友:
用900W的发热砖。10A继电器够了。热电偶头越靠近主板越准确

网友:
900W发热转会不会太大了 先前考虑用灯管 就是觉得太大 费电啊

网友:
有人说用继电器与固态继电器用温控上是一样,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楼主。BGA不是炼钢。做一个要不了多久。半度电都要不了。如你这都受不了。不如收工不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