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联想的机器

楼主(2009-09-01):
一个旭日150,开机不显,在别处修过,检测卡跑CB,换cpu,北桥,南桥,加焊内存槽无效,没辙了,另一个天逸F40M,开机几分钟后掉电,换U,加焊MAX8770无效,排除散热,不晓得从哪里下手,本人纯菜鸟,恳请高手帮忙

网友:
没数据吗 对地阻值  电流 电压

网友:
旭日150搞定了,再换一个南桥好的,F40M继续求助....

网友:
一个是CPU温度过高或是CPU供电低了都会关机,重启。建议检查风扇或CPU供电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