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快速判断液晶显示器按键的好坏?

楼主(2009-09-01):
客户拿来一台液晶显示器,三无,打开后,保险没坏,发现两电容鼓包,换好后OK,客户看我修的容易,原来讲好的价钱80认为高了,非要给60,和那人大吵了一通,客户看我态度坚决给了80,这样的客户让人很不愉快,很无奈!不知道大家遇到这样的客户是怎么办的。我又想要是液晶显示器按键坏了怎么才能快速的判断?大家说说怎么快速判断液晶显示器按键的好坏?

网友:
那是你的方法不得当,有的认为修的容易就应当便宜 所以不但要有技术还要有技巧,另外判断按键好坏万用表是最好用的方法

网友:
哈哈!我也遇到过!真的很无赖的!按键的话用万用表就可以了

网友:
这样的客户我也遇到过 不占少数,就有效的方法就是和他讲道理了 看你的口才了 可以这么和客户说: “我们维修工卖的是技术,俩电容是没几个钱  不过我就能知道是电容坏了 可你就不知道 你要是觉的容易自己不就修了吗 何必找我呢 如果我卖的是零件 那就不叫维修了
几分钟就能修好说明我的技术好 不代表是容易修,如果换了别人有可能给你修半天还不一定修好,给你换了一大堆的零件,不管好的还是坏的都换了 要钱的时候还不少要,难道你心里就平衡吗?
  说白了如果你这个显示器拿来了 我看了后拍了下,就好了 你也的给掏80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有技术知道这一巴掌往哪拍,而你却不知道    嘿嘿  我卖的就是技术!!
一般通情达理的客户听了上面的话一般都会给钱的

网友:
我修理费用也不止80啊,你把劳动力看的太廉价了吧??
按键不就那几个嘛,直接代换,省的以后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