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屡烧南桥

楼主(2009-09-01):
SONY一个笔记本。。故障为不开机。。换南桥后OK。。但过个1.2个星期。又拿回来,还是不开机。。还是换南桥又好。。。又拿走1个星期。。。。现在又回来了。还是不开机。估计还是南桥坏了。。。。怎么屡烧南桥。?没思路了``

网友:
楼主遇到的真是怪问题。南桥的五个工作条件是否存在问题隐患。。

网友:
是不是外接了什么设备导致的!

网友:
看看烧南桥后USB的 对地阻值,是不是客户又什么外设烧南桥! 遇到过一个夏普的 保修期内烧我2个南桥 问用什么USB设备 说无显鼠标,直接告诉客户 再用那个无线鼠标南桥烧了不保修!

网友:
你换下来的南桥是不是真的坏了?如果只是主板加热一下就好的情况,你的南桥就死得太冤枉。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客户问 为什么不能有无线鼠标呢 ,,如何解释呢...

网友:
你的无线鼠标质量不好。容易烧。

网友:
烧得不是南桥,是钱啊

网友:
就说无线鼠标和机子不匹配

网友:
SONY一个笔记本。。故障为不开机。。换南桥后OK。。但过个1.2个星期。又拿回来,还是不开机。。还是换南桥又好。。。又拿走1个星期。。。。现在又回来了。还是不开机。估计还是南桥坏了。。。。怎么屡烧南桥。?没思 ...
引用 网友B:

顾客的问题,您问他,是不是有个USB电饭煲??要把USB累死

哈哈

结论:顾客的USB有短路的地方,或者使用不当的地方

网友:
对呀,你得搞清楚是通过什么烧的,是不是通过usb烧的,打一下信号阻值,如果usb短路,那肯定是他的usb设备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