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E-VM开机一分钟跳掉,请教。

楼主(2009-09-01):
今天接到一片华硕p5pe-vm的主板,开机进到bios自检界面过一会就跳掉,测量各部分供电电压正常,但是AGP与内存槽旁边的两个供电管特别烫,客户拿来的时候有一个管子下面的板子连后面都烧黄了,不过我换了之后还是一样的结果。
此板带集显,于是我又试着插显卡点也是一样,试过不插内存跑E0,不掉电,但是这一部分还是特别烫。貌似内存供电电压偏高,此板使用DDR1代内存,看图,
谁有修过这样的板子或者类似这样的问题?
不解中,请教。

网友:
内存电压太高了

网友:
把发烫供电管边上的电源管理芯片换掉试试

网友:
把内存供电的MOS连同它的PWM一齐换掉就好.

网友:
一代内存第一脚是VREF应该在内存供电的一半1.25-1.4之间  内存供电一般不高于2.8  你测一下7脚看一下电压多少  这个是内存供电(排除表电池供电不足) 掉电一般处理散热就好了   有结果楼主给个信息

网友:
谢谢五楼兄弟的指点,是我的表没电了。今天重新测量了一遍,2.6V,3.3V,1.25V都正常,它旁边的LM324我也换过了,也还是一样的。貌似和这个没关系,但是我实在没办法,试试。
你说的第七脚是不是从我标注的1.8V为第一脚算起?

网友:
按照正常的内存引脚数起第七脚是0.44V,第一脚是正常的3.3V。

网友:
第7脚为VDD电压,正常为2.5V

网友:
如果是你说的从我标注的1.8V(现在是正常的1.25V)为第一脚数起,第七脚是正常的2.5V.

网友:
这应该是3.3V直接供电的管子!你查查这管子到橙3.3之间的电阻什么的有没有坏!

网友:
主板掉电是在进入开机自检画面时显示什么错误,说15秒以后自动关机,然后就跳掉了,BIOS也进不去,试过了该按的键都按过了,连按什么键进BIOS都没显示,为此我还刷了一个最新版本的BIOS,无果。
后来一到这界面我就按ctrl+alt+del连续重启了几次,提示出来了,是按F1,晕……
然后就OK了,不过还是不解,我E文不好,屏幕有时还是提示什么usb device…………不过有时又好了,不会掉电。

网友:
北桥到U和显卡的阻值又没有量过?这样的问题很多都是北桥内部短路引起供电电流大而发热量大,

网友:
终于找到有力的证据了,就是这样:

、据说是USB口有问题,明天我换一下试试,不过我今天用这个板子装了一个系统,插了USB鼠标,不过都好用的,还是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