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块PCI卡启动,如何用nvflash 刷AGP卡的BIOS

楼主(2009-09-01):
用一块PCI卡启动,如何用nvflash 刷AGP卡的BIOS
请各位高人指点

网友:
首先得进CMOS里设置PCI为第一项启动,然后在进DOS下刷写,本版置顶贴有里如何刷写A卡和N卡的详细说明!

网友:
只要PCI卡点亮了,你直接运行刷写软件就是了,PCI卡是不会接受刷写软件的!

网友(2009-12-18):
用PCI的确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