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45GL主板不过内存的问题?

楼主(2009-09-01):
主板是 拓嘉845GL的,这块主板的问题是测试卡从C1跑到b0就不跑了,

内存是绝对没问题的,万用表测试内存,显卡,CPU供电都正常,  这是什么问题怎么才能解决

网友:
见过两例,北桥空焊,有时候是太脏,洗板水先清洗。不行加焊。

网友:
槽接触不好,内存旁排阻不良也会造成

网友:
刮一下内存槽

网友:
北桥空焊引起的,,加焊一下应该就OK了

网友:
北桥烫手不 内存巢

网友:
刷BIOS试下!!!!

网友:
刷BIOS,量一下排阻有没有坏!
我的个人经验的话,排阻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一般 常见 现象   1、 刷BIOS   2、打打排阻组织  3、仔细用力压NB 试试

网友:
应该是北桥经过100的电阻到内存槽的信号问题把  大多是排阻的问题八

网友:
北桥空焊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