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X1000 进系统花屏

楼主(2009-09-01):
今天接一本本,HP X1000 客户说是进系统花屏,实测,进安全模式正常,停用显卡转入正常模式,一切OK,重做系统,一装显卡驱动,花屏,心想,这大多是显卡问题,于是拆机,此机为AIT9000显卡,做BGA,换显卡再测,问题没解决,换内存换CPU测,还是依旧,换的显卡绝对是好的,但为什么还是那样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
有没有看一下液晶面板的排线和驱动电路。

网友:
外显看一下啊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外接正常,也换了屏试过.不过不是同型号的,是兼容的那种,表现为进系统后屏亮而不显,有信号的那种.也不花屏.

网友:
好像没有板戴显存,如果有的话,我想我会考虑的.明天再看看先,谢谢

网友:
外接正常?那就不应该是显卡和显存的问题,看一下:屏、屏线、接口、与接口相连的滤波电容

网友:
以前我弄过一台NC6000的也是装显卡驱动就花屏,显卡显存也都换过了还是一样,弄了几天结果换板····

网友:
我认为是屏线问题、整流电路、接口之类的问题吧。

网友:
显卡驱动不起来,都是显卡芯片的问题吧。很少有其他的原因哟~

网友:
这种显卡很容易出问题啊。

网友:
换个版本的显卡驱动测试一下,有可能是显卡驱动的问题

网友:
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是驱动版本的问题。建议LZ换驱动试

网友:
重做显卡试一下.

网友:
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显卡驱动问题,一种是排线!

网友:
驱动和屏与排线最大的嫌疑

网友:
显卡的问题大一点吧

网友:
谢谢大家的支技,现在我搞定了,不是显存,排线,滤波电容等的问题,更不会是驱动.我后来找了二十来片这样的显卡板试过.无意中拿了一块7500芯片的显卡板上上去,问题解决,这倒是件怪事.呵呵.如果说是显卡的问题,不可能二十来片板中无一块是好的吧.

网友:
安全模式好的  肯定不是硬件问题了  换驱动试下  有的驱动不兼容会花瓶的

网友:
换个主板试试看。。。。

网友:
显卡或显存的问题吧

网友:
遇到过 刷BIOS就好了 BIOS我有 百分百好用  你可以再HP网站上在线更新一个BIOS

惠普x1000 nx7000.rar

网友:
显卡跟显存都要考虑

网友:
《实测,进安全模式正常,停用显卡转入正常模式,一切OK,重做系统,一装显卡驱动,花屏》
你进VGA模式,这个模式是不加载显卡驱动,如果能显,就是驱动或显卡问题,可以用一些驱动精灵之类的软件安装,不行。查看显卡型号,在网上下载。还不行,就换显卡,就是硬件,再看看北桥。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是驱动的问题,你去官方网站去下载那个型号的驱动看看。

网友:
不是驱动的问题,客户的系统一直用着很正常,后来花屏了才拿过来做的显卡.不可能做了显卡驱动变了呀.
26楼的BIOS,谢谢了.我会试试的.有什么结果到时会跟进.

网友:
外接正常,那就不应该是显卡和显存的问题,看一下:  屏、屏线、接口、与接口相连的滤波电容。如果没有问题,这种大多数是排线问题了。你不防用手捏下排线处看行不行

网友:
修好没有 我在惠普官网上看到的 有关NX7000  还有X1000 都有这个问题的,官方有解决办法,就是刷BIOS ,我不会用这个在线升级的BIOs 后来确定是主板的问题了,定了一片主板,回来装上去就好了,所以可以肯定是BIOS 问题了,我就把BIOS保存下来了

网友:
一怀念伟人,痛陈时弊的强贴,在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