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不开机

楼主(2009-09-01):
一台T41IBM笔记本开机后运行一段时间关机,再行开机就会失败。只有等机器完全冷下来才可以开机!!怀疑是虚焊问题~·但是不呢办法确定,请指教~

网友:
开机电流上到多少,只要电流有跳,加焊显卡吧

网友:
楼主讲的很模糊  无法判断故障,还是自己搜索相关的帖子去简单判断一下吧!

网友:
我现在手上有台T43关机后再开就不行,拨掉电池放电后再开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