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发帖寻求高人 看看主板还是系统问题

楼主(2009-09-01):
BENQ t31 本本 amd64的cpu nForce的垃圾板
装了n个系统,n遍系统 ghost 硬装都试过……出现了 有的版本触摸板不能用 有的版本进系统后掉电屏幕全黑 反正就是感觉每个系统都有一点问题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怀疑可能是桥
触摸板

网友:
记得有一次有一个HP的本子就是这样的,怎么GHOST或者安装版都不行~
最后拿到楼上ASUS笔记本专卖用他们的笔记本系统恢复盘恢复了一下~OK

网友:
这次为什么不再拿过去试试呢? 为什么怀疑是桥?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很难或者无法判断是桥的问题!

网友:
有的版本进系统后掉电屏幕全黑 这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
可以进入系统,表明桥工作正常。 尝试更新一下BIOS

网友:
你还是用完整安装XP系统,可以判断是否硬件的问题

网友:
什么硬装哦
你装那种没驱动的试试

网友:
现已登陆

网友:
你用纯净版安装,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你可以试一下,换个硬盘,或把硬盘拿到别的电脑上看。主板硬盘接口有没有虚焊。硬盘与主板接触,短路。

网友:
问题解决了
卸下内存发现有颗粒损坏!
换内存 好……

网友:
判断是否是系统的问题 只能用安装的方法安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