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我要被弄疯了

楼主(2009-09-01):
T41拿过来开机进系统键盘鼠标不能用 在XP 和DOS工具箱的选择那里就不能用了  开关按键在进系统后也不可用,长按也不可关机,开机键有3.3V,按下有3.3--0.00的跳变 ,,用USB鼠标 看设备管理器 IBM指控杆驱动是个感叹号 其他都正常,点开始菜单 关闭计算机可正常关闭
在排除软件问题后 我更换过“ H8, PMH4 , IO ,TB62501, BIOS ,南桥”,  我确定我换的都是完好的正常的原装的 因为我有相同的板 而且换过后的问题跟之前拿过的问题是相同的  各个电感的电压在系统后跟系统前无异常  为排除电容漏电,我烤了10个小时的板  问题一样 没辙了 欲哭无泪 真的要我全板换件吗  好吧  我准备干北桥显卡了  在干之前各位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网友:
换了那么多了还是不好,准备继续换下去,继续前可以看看TB上的T41的价格

网友:
干过系统吗?找找摇杆的驱动,或者把鼠标的驱动卸载了,关机,拔掉电池,等半分钟,重新进系统,试试看

网友:
老大,很可能是系统问题啊

网友:
牛人   先做下系统看看吧   要是做系统做好了   你该哭了  呵呵

网友:
装个驱动应该就好了

网友:
鼠标不好用跟TB 什么关系? 跟北桥什么关系?  难道楼主真得 F  了?

网友:
驱动装下,,然后进BIOS看看有没有屏蔽就行了,。。。

网友:
本人修过一台,T42,故障为,上电待机电流为,0.16A,有短路,查,PCIBUS短路,拆掉后,不触发,更换南桥,进系统,与楼主说的一样,键盘进系统后就不用能,再次更换南桥,故障排除。

网友:
要是我就第一下系统,不成换个键盘确定一下是否是键盘问题,确认之后再打算进入主板

网友:
换了这么多,佩服楼主啊!

网友:
有时光换件没用的,查信号吧。

网友:
点型的动手类
成不了大器

网友:
可能是软件问题,刷BISO,重系统,再不行,可能是I/O,有的I/O有程序在里面。

网友:
唉 ,不知道是不是我没说清楚,还是大家都还没仔细看,我说了 跟系统没关系 我换过硬盘 重装过系统
根本都不是系统的问题,还有斑竹说的TB  那是因为他关不了机 我H8 跟PMH4都换过了(在没有思路的情况下)TB是不是也应该换一下试试。有的说我乱换,哈哈 奇怪了 我要能找到问题我搞这些 就是因为没思路了才换换看看 你要真N 你试试 未必换的比我少 ,,,还有我知道T41板子不贵 我也有好板 随时可以叫客户换板 没问题,但问题找不出来 心里不舒服。。。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我想请教了 要是你 你准备怎么查 先查哪???

网友:
为这么个小问题值得大动干戈么

网友:
真是强悍 这就是传说中的杀鸡用宰牛刀吧 。。 不过好像牛刀没把鸡宰了

网友:
本子应该一步步的查信号,别心烦继续。。。。。。。。

网友:
同意楼主,做维修的一定要有这种研究精神。

早日成功,别忘记分亨一下维修结果。

网友:
有没有试过换个新键盘单用不接触摸板,我曾经修过一个三星R18,把键盘和触摸板一起接上就不正常,换过键盘控制芯片也一样,后来不得以把触摸板拆了用,也没有办法验证是不是触摸板坏,没同样机型给我试验了,楼主试试看吧

网友:
会不会可能是触摸上面的DATA,CLK的传输有问题呢?

网友:
佩服楼主,就是要有这种专研的精神。。

网友:
好精湛的技术哟

网友:
ibm 的笔记本,装那些盗版光盘很多就是小红帽不能用,需要删除驱动重装,楼主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你换键盘和掌拖试下

网友:
很赞成楼主的做法,在不知从哪里下手的情况下就要凭经验来换芯片,我觉得换芯片比查信号省时,就是BGA也是二十分钟左右

网友:
换了这么多,你怎么不换一块板给人家

网友:
鼠标排线量过了吗??
确认是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键盘换过了 也一样 鼠标没插  那个感叹号的是 指控杆的
反正这个机子不是一般的怪 进系统后连开关按键都没用了 按下有跳变 信号已经到H8和PMH4了  就是没反应  南桥也换了

还有就是这个机子进系统后也不是全不能用 FN的几个组合键可以 比如屏幕的亮度调节 还有屏幕上的键盘照明开关 都可以  但其他的都不行了 怪怪

想不通的是 为什么BIOS 的时候每个都可以 进系统后就不行 但绝对又不是系统的问题

今天看了下电路图 乖乖  都不知道从哪下手 该从哪个信号入手

呵呵  说实话我修机都没用过电路图的 今天看了下晕晕的 佩服论坛的那些大侠门 你们牛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  我还没真的疯

网友:
I 服了you    I 服了you

网友:
你还没有换键盘

网友:
是啊,会不会是键盘本身就是坏的呢

网友:
13楼、15楼的说法对我启发很大,芯片级维修绝不是勤换芯片。我觉得既然有感叹号,那先把驱动装对再换芯片嘛。

网友:
有时候没思路是会乱杀片子的,不过还是要仔细量量,也许还能找到问题点。

网友:
楼主,不会是死机了吧,可能是显卡问题死机了呢?用外接键盘试试看能用吗?查键盘的RST是不是正常!

网友:
量一下南桥到H8的信号看有没PCB开路.掌托上的鼠标可以用吗?BIOS里面设置有没有关闭

网友:
有可能是系统的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