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000掉电,高人请指点下

楼主(2009-09-01):
一华硕A6000开机电流到1。2左右过几秒就掉电,查供电都正常,时钟晶振也有波型,加焊BIOS和IO也不行,请高手指点一下维修方向,万分感谢
华硕
掉电

网友:
A6有很多型号,具体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完事

网友:
说明一下芯片组和具体情况吧! 根据什么区判断 要加焊BIOS跟I./O 呢?是没事练手呢?还是闲得慌 没事做? 在不确定故障前就先别下手,最忌讳这焊一下 那焊一下 没问题都整出问题了!

网友:
本本波说的对,在没确定的情况下别乱下手

网友:
在不确定故障前就先别下手,最忌讳这焊一下 那焊一下 没问题都整出问题了!说得好啊。

网友:
SIS芯片组的,CPU是754针的,NV的独显

网友:
本本波说的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