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100做系统蓝屏

楼主(2009-09-01):
郁闷,今天两个本没一个顺利的,这个本本做系统跑完XP的界面,然后就蓝屏,而且进PE有时也蓝屏,只进过两次不蓝屏的,内存换过了,硬盘也试了确定是好的,这样的问题有高手解决过吗,呵呵

网友:
进PE蓝屏的  多数是CPU有问题,遇到过好几个!

网友:
系统盘换了没有.................CPU有问题?这个可能性还是小的,..

网友:
楼主有没有看一下BIOS里面的硬盘类型是那种?

现在的本本通常默认都设置成sata,如果改xp系统的话,最好改成IDE模式,否则很难成功,除非你用安装版,在安装时按F6装载sata驱动。

网友:
用完整安装版也是,只要到安装界面就蓝屏

网友:
我修过这个板,是网卡坏了,你更换肯-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