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m n15235主板CPU供电部分全部发热

楼主(2009-09-01):
该主板是945主板,775接口

上CPU供电1.3V,有PG,有复位,可是诊断卡不跑码,供电IC(isl6566)、三组上下场管、虑波电容、电感这些元件都热得炀手,连12V小插头也炀手。

上假负载,主供电1.8V,没PG,没复位,元件不发热,下管控制脚电压只有0.45V,上管控制脚电压1.9V

请问以上这些现向是不是导致不跑码的原因。如果是,我该从哪下手。
本人感觉ISL6566坏了,可是手头上没有ISL6566换

网友:
自己顶一次

网友:
查一下各场管的G极的对地值,如分别一样,还是要换ISL6566

网友:
先看一下场管是否有短路的!楼主换过CPU试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