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芯片怎么测?

楼主(2009-09-01):
一杂牌主板,上假负载有1.75V主供电,上2.1的U时没主供电,CPU是好的,假负载上测得时钟信号电压为0.27(一般的好像是0.40左右吧),电源控制芯片L6971BD,参考基地的帖子,上假负载测得电源芯片上各电压都正常。有复位,复位针上有3.3V,点复位开关能测到CPU上的复位电压跳变。怀时钟芯片不正常,时钟晶振两脚电压均为1.66伏,芯片CY28342CC,找不到相同的更换,请高人指点维修思路?

网友:
时钟芯片代换基本不可能,尽可能找吧。

如果供电正常,用示波器看一下各个时钟信号输出,信号正常找别的问题,信号不正常换芯片。如果供电不正常先把供电修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基地上找不到该时钟芯片上的资料,百度了很久也没有结果,自己没有示波器,只能要求客户换主板了。张先生说下,这种维修思路正确吗?说起来不好意思,在论坛上也混了这么久了,而且还在**培训班上练过,到现在为此,还没有真正修好一张板。上次根据论坛上的资料修好一电源,好像是紫5V相连的一个二极管击穿,是肖基特二极管,没找到相同的,换了一个大的二极管上去,呵呵。等有了MIMI,去基地培训下吧,向往啊

网友:
看样子好像时钟电压是好的!!楼主不防换个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