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400 512M内存开机报警

楼主(2009-09-01):
DDR400512M内存开机报警不知道什么原因芯片是SMART B32M8XS50S3X8CUM我是一个初学者不知道什么原因从哪里入手请高手指教

网友:
用内存扫描工具扫描一下,看看是哪一片出的问题,换掉拿片就可以了

网友:
我是初学者没有工具,开机报警进不了系统

网友(2009-10-25):
维修一定要工具的!   想学的话还是要花点银子的

网友:
开不了机,用万用表测下各数据线对地的阻值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排阻有开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