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联想L193 Wide显示器故障求助

楼主(2009-09-01):
一款联想L193 Wide显示器电源管理芯片EA1530A坏,更换后出现故障现象:开机正常使用,几分钟后显示器多数情况下电源显示灯熄灭[无电]有时灯不灭,隔几秒显示灯自动变为蓝色,屏幕显示联想标志,再图象变正常,反复如此。是什么缘故?

网友:
电源灯灭后按键无效,故障不定时频繁出现。

网友:
观察一下EA1530A,周围的电阻有无烧黑?最好上个电源反面清晰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