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得)主板场管代换

楼主(2009-09-01):
    N沟道:

      702、712、G16、SG、SS、7EW、12KSH、72KGG、KF

      中等大小的场管:3055、09N05、40N03、45N03

      外型较大的场管:L3103S、K3296、K3289、6030、7030
              55N03、76139D、76129S、10N03、15M03

       F827、F841、BPS100

    P沟道:

                352A、356

 场管的代换原则(只适合主板)

    场管代换只需大小相同,分清N沟道P沟道即可

    功率大的可以代换功率小的

    技嘉主板的场管最好原值代换

                                                    用万用表测量场效应管极性及好坏判断

   1、测量

    极性及管型判断

    红笔接S、黑笔接D值为(300-800)为N沟道

    红笔接D、黑笔接S值为(300-800)为p沟道

    如果先测G、D再测S、D会长响,表笔放在G和最短脚相连放电,如果再长响为击穿

    贴片场管与三极管难以区分,先按三极管没,如果不是按场管测

    场管测量时,最好取下来测,在主板上测量会不准

   2、好坏判断

    测D、S两脚值为(300-800)为正常,如果显示“0”且长响,场效应管击穿;如果显示“1”,场效应管为开路

    软击穿(测量是好的,换到主板上是坏的),场管输出不受G极控制。

网友:
我来帮你顶下,在主板维修中,这很常见,很实用。

网友:
补充几个 D410用9916代换 D412用3055代换 这两个都是N沟道 但工作原理不一样

网友:
对于我们这些新手一定会用得到!
如果有新的型号代换 我会再顶上得

网友:
谢谢大哥啦。我想提个问题。我有个815主板就2个GFB 70N03 是属于N沟道吗?用哪个直接代换呢?我用过6035AL 换过,但是直接击穿了,不开机,换了2个PHB 66NQ03 可以开机了。但是做不了系统
我想知道 怎么才可以准确确定N 沟道和P沟道呢?太容易换错

网友:
顶一下,谢谢了

月饼 -8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

网友:
明白为什么测D\S好的管子也会通了,原来我是先测了G\D,谢谢LZ

网友:
主板上的场管一般都是N沟道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得应该是大管吧
没有原型号 可以用大点得管子代换90N03
主板上现在大多是N沟道 P沟道得不常见
红笔接S、黑笔接D值为(300-800)为N沟道

红笔接D、黑笔接S值为(300-800)为p沟道
测得时侯主要看D级接得是红还是黑了

还有你说得做不进系统 这个不多见 看看代换的场管是不正常
如果正常得话 建议你换一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