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待机无电压,1631无2.5V

楼主(2009-09-01):
此机上电0.04A,无待机3.3V,5V
MAX1631
22脚16V,23脚3.3V,21脚5V。。就是9脚没有2.5V参考。芯片已换过两片,不知道从何下手,求修过类似问题的大侠给点思路。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有短路的现象。。。。

网友:
把第9脚相连的滤波电容拆了,再量第9脚是不是有波形,如果有则IC坏的可能性不大,先排除外围元件短路吧

网友:
线性5V出来了没?

网友:
拆第9脚相连滤波电容,再量9脚是否有波形,如果有则IC坏的可能性不大,排除外围元件的短路吧
刚才发过了,怎么看不到?

网友:
谢谢大家,机子已修好...3v,5v输出电容换了就好

网友:
3v,5v输出电容??
能说具体点么?是怎么发现的问题?电容是短路了还是漏电了?把3.3V 5V的电容全部换掉了?

网友:
这种问题 大多数周围元器件有短路,首先排查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