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下开关风扇转一下,再点再转一下

楼主(2009-09-01):
今天遇到一块板,是GIGA845的,故障现象是,不开机,但是你点下开关PWR-ON风扇转一下,再点一下又转一下,把CPU、内存拿下来也是一样,装上也是一样的。本人初步检测了一下,强行开机诊断卡显示不复位,
强开后量电压,内存供电和CPU供电都没有,忘各位同行大哥帮忙看看这片板啊。

网友:
这样的板 不能太强行短接电源吧。是CPU整体供电部分短路了
等待高手来详解 一同学习

网友:
应该是短路了,你强行上电能摸到哪个芯片、场管特别热的吗?

网友:
就是cpu住供电有短路的地方  看看上下管

网友:
12V四针的先不要插,看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
跳线 换IO 查南桥

网友:
也查一下北桥供电有无短路?

网友:
先IO   后查CPU场管。

网友:
先查各大供电场管吧!!!应该是短路了

网友:
些板有新的进展了, I/O换过了,还是一样,把CPU供电全部取下来也是一样,最后把M104I取下后可以正常开机,不过南桥温度急剧上升,估计南桥可能有问题。

网友:
如果怀疑ICH_IC有问题的话,可以找找看有这种板子的资料没,测量下和直接连接的接口的阻值,比如,有些板子USB、IDE直接连接的,可以测量下,反证明下是否短路,或者虚焊。

不知道正确不,我也才修一个月而已,互相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