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200找不到声卡的问题

楼主(2009-09-01):
今天修到一台DELL X200 是PIII的机器。进系统找不到声。折机量供电,信号都有,把以可能是声卡坏了。换了先。。。换后进系统可以找到声卡,装驱动后,重启又不见声卡了,郁闷!先加焊南桥看看,加焊好后,在外面试可以了有声卡有声音了,
装上机壳后又无声卡了。超郁闷呀。判断可能是南桥没加好吧,之后又把南桥拔下重新植珠.一样在外面试好好的有声卡,有声音。装上机壳就没有了。
之后搞得很烦干脆不弄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想想那台DELL的机器。我在外面试的时候是没有装内置的,装机壳的时候把猫装上去了。想想可能是冲突吧。第二天,把猫折了。声卡出来了,声音也有了。装上测机都很稳定。
小问题搞了一二天呀。真是太郁闷了!
重启

网友:
我想这就是一个维修思路的问题。
我认为原则上是先排队外设的影响,因为很容易做到;然后根据基本原理或维修经验去排除一些常见的原因。当然如果能直接追本溯源肯定更好,但对多数人来说是困难得基本做不到的。
我没经验,全凭脑子想的

网友:
这么怪啊。这种问题也会影响到声音。。

网友:
学习了。。。以后注意了。。。把能去的都去掉。。。

网友:
声卡和猫是挂在同一总线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