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0不通电

楼主(2009-09-01):
R50不通电。南桥短路。换了一个短路排除。但3.3 5V不出来。
TB62501没16V主电压。直接拉了一个电压过去还是不行。换了一个TB62501 PMH4还是没3.3 5V 以为南桥没换好。又换了一个。还是一样没3.3 5V。1631 22脚16V 23脚5V 7 28脚没电压。不知道如何查了。能不能麻烦师傅具体的给指点一下。TB的16V电压须要哪些条件才出来。我看位图上面。都没到多少地方就到1631旁边的一个电容上面。经一个二极管到5V上管。
  杂就是不出来16V电压呢。这个16V电压不出来,是不会有1631的7 28角控制电压的啊。
下一步应该查哪啊。H8 南桥会导致不出那个电压么。。还是我思考的思路没对。

网友:
论坛很多T4的维修教材和案例,这些东西仔细一点点就够了  换那么多时间去换东西不如稍微冷静一下看看T4的电路信号分析,多想胜于滥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