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到一台雷人的机

楼主(2009-09-01):
今天修到一台TCL C600的板,是修台式机的同行送过来的。据他描述插适配器通电大电流,拆机查了半天发现给北桥供电的MOS击穿,但换上过后还是短路。我接过裸板,发现这机有一块小板,拆掉小板通电没短路,量小板也没短路,和同行说的一模一样。奇怪了,量大板也没短路,量小板也没短路。但小板插上大板后大小板都短路, 我也量到是到北桥的,他说一定是北桥坏了,叫我做BGA 。他走后,我心想是不是见鬼了,分开大小板就不短路,合上就短路了。通电烧也没反应
          我看了同行动了几个芯片和MOS、电容。检查一下没短路。于是我就盯在大小板接口处,跑线路大板的2,5V 是到9、10PIN,按就同行给我时插的方向对上小板第十脚是接地的。呵呵,原来同行太大意了,拆机时没看清楚,换了击穿了MOS管装机时又装反了,以为还短路。真的雷人

网友: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网友:
这都给你捡到了 我快要走了, 就不去看你了 等我回来再找你商量下应该怎么办吧

网友:
天下无不散的宴席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别人把MOS管装反了,我怎么量就是不短,一上电就短,我还换了一个CPU后来才发现MOS短了,

网友:
观察,真的要仔细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