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见A8JR 显示故障

楼主(2009-09-02):
华硕A8JR 独显X2300的本子。拿到手故障现象是花屏,很花的那种,但系统一到进桌面的时候就突然完全正常了,在进到桌面的时候插上外接电源,突然又很花,拔掉又正常,但与进系统之前的花的现象不同,好像前后两次花屏没什么联系,       进系统之前用不用外接电源都是花屏,     进系统之后用电池显示正常,加电源就花   !!!    拆机看了下,显卡已被加焊过,我重做了一遍无效,是独立的显卡板,于是定了一块显卡板,结果现象跟之前一样,也就是不是显卡的问题,现在我已经没思路了。哪位兄弟指点一下

网友:
有高手吗,有没有谁遇到过的。好像跟供电有关系

网友:
建议查显卡供电

网友:
你看一下在花屏时接外接显示器还花不?
如果花,问题在显卡供电上,不花,就在屏的3.3V供电上.还有就是换一个电源看看,电源问题也有可能导致问题.
不过估计问题在卡上的可能大,查一下卡供电电容是否有失效的,还有卡上的1.1V的基准电压,也就是1/2的核心电压是否正确.重点在于1.1V的核心电压和3.3V的I/O电压.

网友:
整个显卡版换掉都还是一样啊,搞不懂了

网友:
下午的时候我测了下显卡上主要有三组电压,1.22V   1.81V   2.44V   用电池进系统后,当不花屏的时候1.22V的电压就变成1.01V,其余电压无变化,问题就出在1.01V上,不知道这个电压跳变受什么影响

网友:
独立的显卡板加焊一下插口两边的针脚啊

网友:
我碰到过一台a8j的机器,单用电池正常,接上适配器之后鼠标那里花屏,后来加焊显卡正常,但是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又出显卡的毛病,最后给重做了显卡bga搞定。建议你多查下内存和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