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V3000又有新的问题了

楼主(2009-09-02):
又接到一COMPAQ V3000的机子,常规问题:通电无显,以前在别处做过显卡BGA了,拆开看看还是再重做一次OK了,由于外好客户测试几天后就发回。这两天客户又发回,以为又不亮了,哪知客户说无线不能用了,说以前可以的。打开设备管理器发现连无线硬件都认不到,此无线OK的,系统也装过,也换过其它无线,全部都一样的!请问有谁修过此种问题请解答一下,我怀疑还是显卡(GF6150)显北集成的问题!求解!!

网友:
需要刷新 BIOS

网友:
这个机我遇到个南桥有问题的。我认为南桥的问题大一些。

网友:
就是北桥挂了。

网友:
版主 问下啊,北桥挂啦? 版主肯定遇到过是吧?
引用 网友A:

是的。遇到大概十万来片。

网友A:
是的。遇到大概十万来片。
引用 网友B:

无边版主,还真幽默

网友:
这个机的北桥(显卡)好像坏的特别多!通病真是没法说!

网友:
就是北桥有问题了,这款机器的无线网卡是受控我们的北桥G6150芯片的.可能是你的北桥芯坏掉了,也有可能是板的PCB有问题了.

网友:
多谢大家的慷慨解助,我换北桥试下,我也怀疑是此,不过有点想不通此机无线由北桥控制。我先换个,有结果再同大家分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啥想不通的啊 此款机器无线网卡通过PCI-E线连接到北桥。构架要搞清楚的。

网友:
多谢版主!以后要多加学习

网友:
这个肯定是北桥啦!

网友:
哦哦哦哦哦

咪咪虎 -8 技术区严禁灌水,要分去领红包,每天10分

网友:
北桥虚焊了,通病

网友:
我也遇到了 怀疑北桥

网友:
我也遇到过是北桥的事

网友:
照这样看那一定是北桥挂了

网友:
此机北桥真是很晕呀

网友:
原来 如此 我都没有见过

网友:
此机的确是北桥的问题,不过还好北桥没有挂,还是好的,重新植入无铅的珠子都正常了!多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
此机的确是北桥,不过还好桥还没挂,还可以用的,取下重新植珠,拷机两天都好好的,无线也正常得很了!

网友:
谢谢 今天又学到一招。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之前听人家有说。那个无线要写HP程序的。之前也有个客人说买的无线用不了。还建议他刷BIOS。后来也没消息。不知道搞好没

网友:
应该是北桥啦!

网友:
以前也碰到过

网友:
这个机器设计就是变态 ,PCI=E 是到北桥的,我也遇到过几次了,开始都是做南桥,后来查了图纸才知道是北桥的问题,白忙活了一套。桥现在出了改进版本的,我做了好几个了,V3000  V6000  DV6000 都很稳定 没有返修的,建议你们别费劲了,拆了直球了 加焊都不好使,还是换一个全新的好,不过成本太高了,要165一个

网友:
希望大家发表自己的看法!我先赞成一下

网友:
又学了一招 不错

网友:
感谢透露新的桥信息,不过这个显卡新版哪家有货啊。

网友:
此机乃垃机

网友:
是北桥的问题呀.

网友:
北桥加焊一下不行的话就要换了

网友:
北桥通病。。。。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