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新手问个简单的内存问题

楼主(2009-09-02):
有一条DDR 400 512M的内存,出错如下,有时候插上了会警报声,重新插好了无法进入系统。提示系统缺少NTFS.sys,后来换了条内存一切正常。想知道那条旧的内存是什么坏了。免得去修的时候让JS敲诈了。
无法进入

网友:
NTFS.sys 是硬盘缺少系统文件. 与内存无关

网友:
照你这麽说这个论坛里都是JS,还是不要问我们的好

网友:
你可以用好的内存条带动坏的,用RST检测软件测试一下。极有可能是接触不良。

网友:
重新换了条内存。进系统正常。插上原来的又提示找不到NTFS.sys文件了。

网友(2009-11-19):
我的512M内存也是缺少系统文件,的确是内存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