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分析: HP Pavilion dv6000 暗屏故障

楼主(2009-09-02):
故障现象:暗屏
前提:排除了LCD故障。
经过比较分析, 正常工作时,CN1中的 35/36脚电压大约3伏左右。
暗屏时电压接近0伏。即PWM-VADJ信号。 PWM-VADJ受EC (KB3920)控制。更换EC芯片,一切恢复正常
芯片
暗屏

网友:
很好的维修案例啊,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拨插LCD Connector要小心,多是因为EDID总线人为短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