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遇见电脑机箱带电的情况,大家如何解决的?

楼主(2009-09-02):
给客户做电脑硬件检测的时候经常被主板机箱上的电打,个人感觉不是静电,因为被打过之后再次触摸机箱还是带电,麻麻的那种,摸电源外壳也是带电,就差拿试电笔试了,估计试电笔都会亮!
   但是这种情况机器还是能够正常运行,我想问一下,这种机箱带电的情况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三孔插座中的地线没有接。

网友:
一般来讲纯屏显示器比液显漏电厉害,手摸电脑机箱会麻手的话。可能你的脚或地面是湿得。当能电脑机箱内部电源也会漏电的,这点漏电短时期内不会给电脑造成致命得伤害。伴着时间的延长,电脑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故障。彻底的解决就是在电源插座里妥善安装接地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是地线没接好,另外就是电源的质量不是那么好,最好换一个电源.

网友:
我这的电脑没接地线 所以只要脚湿的时候摸机箱就会被电 没拿他当回事 如果不接地线的话 机箱带交流电 电压大约是 100~~~~110 V

网友:
接地就行

网友:
个人到不认为是接地的问题,大部分电源机箱都没有电的

网友:
有时把零线和火线对调也能解决问题。

网友:
1插座的火线、零线不能接错,墙壁开关的接线柱上都有标注。
2必须用三相插座,正确接地线。

网友:
我的机箱以前就带电的开始以为电源问题。底线也接了。后来把插座板的火线和零线换了下就OK了。

网友:
房内潮湿,  和没接地线容易出这样的问题,我碰到过一个问题是摄象头带电,用试电笔量,试电笔还亮呢

网友:
到ATX电源版块看一下220V相关电路就懂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CRT显示器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原因就是CRT显像管高压帽对地漏电造成的,容易在梅雨季节发生或潮湿的环境。

网友:
一般来讲纯屏显示器比液显漏电厉害,手摸电脑机箱会麻手的话。可能你的脚或地面是湿得。当能电脑机箱内部电源也会漏电的,这点漏电短时期内不会给电脑造成致命得伤害。伴着时间的延长,电脑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故障。 ...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吗?一直这样都不会对电脑有事!静电往往是一瞬间的事!把机箱从箱子拿出来,掀起薄膜,冬天脱毛衣,或者货场装卸塑料!都能被静电电到,从开关电源的火零两端并有安规电容,过扼流线圈又有安规电容,火零各有一个小电容几千P接到机壳,组成滤波器,过滤电网的干扰,只要通电,几千P电容对于交流电是通路,机壳就一直带电,是轻微的,那是正常的,如果有强烈的麻电感那就是电力线路路有问题了,碰到一客户说新装的电脑漏电,手一摸CRT屏有强烈的麻电感,排查了其它的电器漏电,最后断开入户开关,试电笔测进线,火零都是通红的,这样就是准确关掉火线都没用,报修!线路没问题,开关关掉火线就不会有漏电了,可惜很多开关只是单开关,机壳有条件要妥善接地。不能接煤气管或水管。

网友:
国家明文规定 严禁用零线当地线。是有血的教训的。

网友:
从电源或机箱上拉个底线邦到自来水管上,或大地中,主要是充分接地

网友:
检查三相插座,正确接地线!!!。

网友:
机箱如果有带电的情况,可以用排除法
1:拔掉VGA,看机箱是否漏电。
CRT漏电的居多,电脑电源漏电的情况是非常少的。
老的CRT漏电的居多,应为他的电源是用的热地,所以更改火,零,机箱就不漏电,
但是这样不能解决问题,要检修CRT。

网友:
可是大多数插座插孔里面的地线都没有线可接啊 也就是空脚

网友B:
是这样吗?一直这样都不会对电脑有事!静电往往是一瞬间的事!把机箱从箱子拿出来,掀起薄膜,冬天脱毛衣,或者货场装卸塑料!都能被静电电到,从开关电源的火零两端并有安规电容,过扼流线圈又有安规电容,火零各 ...
引用 网友C:

有道理,学到东西了~

网友:
应当是主机电源盒的问题,可以换个电源试一下,或是电源线用三线的

网友:
路过的,学东西了 。

网友:
看看电源电路图不就什么就明白了?
机箱地与电源火线之间是有滤波电容的,220V之间有两个串联的小电容,虽然容量很小,但可以抗高频干扰!两个电容之间有一根地线是与机箱直接相连的,所以机箱对零线的电压是110V,但电流很小。所以当人处于地面比较潮湿的地方摸机箱,就会感觉到麻电非常明显,而坐在木凳上把脚抬机再摸机箱,就不会感觉到麻电了。
解决办法:接一根可靠的地线!

网友:
检查下电源插头那端的接地线是否正确,也可以再机箱上引根导线接地就行了

网友:
这是因为三脚插座PE线(地线)没有接地造成的,因为开关电原是热地,即用一电容直接跟220V相连的.当人体与地接触的电阻小于电容的电阻,电流就会从人体经脚流向地形成回路,当电流大于30MA时人体就会有触电的感觉,电源火线与零线调换有时是可以消除触电的感觉,但从工作原里讲还是跟地有产生电位差,最安全就是机箱接地且电阻小于4欧为好.

网友:
我也遇到过  好像是把电源线换了就好了   最好把显示器的电源线也换下· 应该能解决

网友D(2016-07-14):
还能回复吗,我都被电了好多回,迫切想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能回复吗,我都被电了好多回,迫切想解决这个问题。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三插头的,接地线给接上去就好了,电流往地下流,就不会再点到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