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风扇

楼主(2009-09-02):
怎样调成常转?

网友:
如果是4针的原装风扇应该可以调节风扇转速,最好把CNQ节能技术打开,这样在CPU占用率低的时候,CPU会自动降频,风扇也会自动降速,CPU温度也会降到合适的位置,功耗也会低一些。你主板是AMD的话,就用AMD官方的AOD调节,官方最新版下载地址 http://game.amd.com/us-en/drivers_overdrive.aspx

网友:
CPU风扇受一个温度传感器控制。 你自己制作一个传感器了e:\sensor.bmp

网友:
对了,还有有些主板可以在BOIS  里面设置的,详细了解请看你的主板说明书。。

网友:
温度传感器图片

网友:
直接接一个电压过去不就长转了

网友:
调成常转 是什么意思?

网友:
就是一直保持常转

网友:
风扇有两种,一种是5V 3.XV,GND;两一种是12V,1XV,GND,自己接线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