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坏了,会引起液晶也断电!

楼主(2009-09-02):
一个朋友,电脑坏了,情况是这样的,玩的中途,突然黑屏,主机和显示器同时熄灭(这可能吗?排除插座,电压的原因\\)主板是集成790,内存2G,CPU是X2 240,电源是航嘉冷标。请问大侠,这一般是什么原因,现在主机开机只亮电源灯,显示也可以开,
cpu
黑屏
电脑

网友:
对了,会由于内存引起主板断电不?现在就是开机不了,显示器没有型号,机器才买2天,大家给看看啥

网友:
可能CPU散热不行!像你这般高手,有必要找间电脑店来帮检查下

网友:
才买2天啊 你直接找售后 千万别自己开箱。。。。。 正规的不管是组装机还是品牌机 都有封贴的啊

网友: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主机可以开,运行。就是没有信号输出,排除CPU散热问题

网友:
楼主还是找家电脑维修店看看吧!刚买的新机应该都有保的!你自己拆了后别人就不保了

网友:
新机的话会不是硬件有点不兼容,最好叫售后上面吧,反正新机都是一年硬件上门的。

网友:
显示器坏了搞坏主板我见过,打坏了显卡,790是集成的显卡,所以有这种可能的。

网友:
可能是散热不好,由于是新机子还是先找售后吧!

网友:
是显卡坏了,已经换了主板

网友:
大飞玩水
主机没信号或者是信号不正确,显示器就没有显示,也就看不到任何信息了。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主机而非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