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速配pcx7628gt 大花 ~!

楼主(2009-09-02):
MATS version 4.100.3.  Testing G73 with 256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33686829            0
FBA[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33686829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FBA[31: 0]           0     33686829            0
FBA[63:32]           0            0            0
两个不同在这里。看不出什么来

网友:
烧这样了;;;·

网友:
这个卡GPU已经不行了!

网友:
GPU加焊过吧,焊得太难看.

网友:
我手工差啊..外观难看点.但是不是坏的.是焊糕在上面..那代码显示什么?

网友:
是花屏的~!~!~!~!~

网友:
太打击了.......竟然说是烧成这样

网友:
做BGA前请将上面的胶清理干净啊。加焊显存试下

网友:
那检测结果说什么?

网友:
右下角那个加焊下 不行就是上面那个。。。。。。 修好的希望很大

网友:
上面那一层保护模一定要刮掉,否则会烧芯片。

PS:显存坏位在右边上数第一个!如何测是哪坏这得需要用表测试后才知道

网友:
看结果  应该是a区首位显存损坏
更换右侧上方第一片

结果不像是线路问题  直杀显存

网友:
拆了显存测线路还要快!!!

”加焊“?你用什么焊?
煤气炉?好多油。

网友:
怕焊宝跑不进去。加了很多焊宝呢。。浪费啊

网友:
显卡如果是GPU坏了  直接换了  修好了也用不了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