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待——存储电源

楼主(2009-09-02):
手上一个存储电源坏了,请高手指点,HMR 0R022 J,2和J之间好像是欧姆符号,这个电阻是0欧吗

网友:
说UPS就明白的多了,0欧就不叫电阻了,可能是0.22欧的电阻

网友:
阻值0.002欧姆 并非0欧姆。

网友:
那个0.2欧姆,那么小,直接连根线行不行啊,那样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