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华硕主板坏了一个洞还能维吗?

楼主(2009-09-02):
电感烧了 主板被烧了一个洞 清理开还上电感开不了机
开不了机

网友:
自己没相机借用网上的图

网友:
有没有烧断别的线路或者是元件呀,测过没?
另外搭车问一下:主板PCB板,是不是只有桥/CPU这三个地方是多层,其它地方为双层PCB?

网友:
烧成这样还能修?

网友:
修不了了。 放弃吧,留着拆件用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不行就拆件用呗。

网友:
这还想修好,神啊

网友:
可能已经烧死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