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认移动硬盘,怎么办?

楼主(2009-09-02):
我的移动硬盘在使用时摔了一下,之后插上电脑后就死机了,停住不动了。后来再插上时,硬盘读了几下就不动了,电脑根本就不认,怎么回事,是什么原因?里面的数据能恢复吗?(硬盘是台式机的配上硬盘盒制成的,也用其他的硬盘盒试过了,也是不成)

网友:
硬盘坏了,去找市场上修硬盘的,数据可以恢复,不过收费较高

网友:
LZ如果要里面的数据,就不要再折腾硬盘了,赶快出找专业的数据恢复。但价格有点高哦

网友:
快做数据恢复吧。。。不过费用很高的

网友:
我也出现过跟你一样的情况 最好没解决 又换了一块硬盘

网友:
硬盘挂,数剧可以恢复,价钱不底!!!

网友:
硬盘 这叫卡壳 也叫巧盘  费了

网友:
如果没有什么“XX门”的话,还是直接换新的吧。哈。。。。。。。。。。。玩笑。如果真的数据很重要,花点钱也行,自己再搞下去,可能什么都没了。

网友:
那你惨拉!你听听硬盘是不是刮盘?那"咔咔"响的,有的话一般就没得救.如果一点声都没的话,就换电路板试试.

我有类似的硬盘,不过我修好了

网友:
估计硬盘坏了,修复几率不大,数据恢复可能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