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修HP多的的大师一个问题

楼主(2009-09-02):
以前修过一台HP NC6400的机器,时能开机时不能开机,就是说能开机,但不显示,开呀开,又显了!每做一回显卡次次点亮,但放过第二天早上开机又开很久都不显,换了显卡还是一样,北桥,南桥都加焊了,无效,客户拿回去也是经常开机不显。后来叫客户卖了,今天又来一台,也是一模一样的故障,我不知道是不是通病呢?像这种故障不懂如何下手了!大师个有什么思路能告诉小弟弟吗?

网友:
内存和内存槽

网友:
感觉有点象CPU供电的问题

网友:
我以前也修过这机,也没修好,来的时候我搞了两下内存亮了,结果还是时亮时不亮!

网友:
查一下BIOS 的工作条件

网友:
期待高手能给个具体的答案

网友:
加焊CPU供电IC,应该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换内存试试,不行;接外显看看,如不显,可能北桥,显,换显卡。看行不行。

网友:
楼主的故障描述不清楚  不显示太多了  你可以说下电流到哪了 或者代码跑了没有 这样有利于大家分析啊

网友:
到底是时不开机,还是时不显示,都不一样的

网友:
不显的话,检查一下北桥和显卡

网友:
应该是通病 CPU供芯片虚焊了

网友:
建议加焊一下北桥,
时开时不开的和掉电的机器真的很难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