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杂牌CRT显示器开机亮绿灯,有高压........

楼主(2009-09-02):
杂牌CRT 17"显示器开机亮绿灯,有高压,无光栅。
开机瞬间测B+电压有100多V,灯丝电压6V,几秒后B+电压降为56V左右,灯丝电压为0V,此时行管B极无电压,G2也无电压。行场振荡IC为TDA9116,29脚电压开始时为12V左右,几秒后为0V!
问题在那里?望各位大侠多多指点!

网友:
断开板上高压包B+的一脚,此时B+电压有200V!

网友:
  那你还不换高压包试下  换前先确认下行管 偏转线圈 之类 高压包附近的的电路也查下有无短路

网友:
首先要确认是不是二次电源过高导致的保护,然后检测开机瞬间行电流是多少,如果行电流大,那就基本是高压包损坏了

网友:
高压保护了。可断开升压管让50V电压直接供高压部分看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