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620C 进水导致不开机!
受到警告 1#

楼主(2009-09-02):
康柏N620插电自动上电,电流上到0.6停住,cpu电压0.95,0.95有没有低了点呀?内存的2.6 ,1.3都有,桥的1.05有,此笔记本拿来好像进过水,北桥上可以看到水质,用吹风机吹过,又把裸板放了一天,上电还是一样。请问此板那里问题,求思路。

进水的板子,首先要清理水滞,你认为吹干了晒晒就没事啦? 就该好啦?要是那么简单就不用学技术了! 至于维修的思路,正常损坏由供电查起,非正常损坏要就事论事,你上面说的这些根本不足以判断问题的故障,态度也不好,难道叫人猜谜么?  论坛里有很多初级的资料 你可以去搜索了先自己看,把维修经过和你查过什么都说清楚,就这样拆个板子晾一天 发个帖子就能好的话,你不认为钱太好赚啦???

网友:
0.95是正常的。没问题。

网友:
楼主,你看这个论坛上谁欠你什么了?如果谁也没有欠你,请你把标题上的话受回去。如果有人欠你请你找欠你的人说话。

网友:
没有啦,我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才打出这标题的,没有别的意思。

网友:
0.95v正常 cpu在主板未完全启动时电压是低一点  自动上电也正常 cmos掉电 异常启动都会导致自动上电
电流0.6貌似档内存吧
可能你的问题问的太肤浅 没人理睬你正常 我也比较肤浅 所以应付你一下

网友:
笔记本我还是个新手,2楼说的复位如果是主板的话我可以用诊断卡和假负载来判断,可我这没有笔记本的假负载,诊断卡坏了,请问用万用表如何测量。

网友:
回复6楼,0.6如果是内存的话是不是北桥挂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拿来时北桥有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