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6220 有耳机音 出不来喇叭音

楼主(2009-09-02):
请问高手 我有个hp nc6220本本 耳机有声 喇叭出不来声音 喇叭放大没坏的换了ad1981声卡芯片也换了 还是没声音 耳机开关控制也好的 事哪问题啊
芯片

网友:
你耳机声音的话,可以说声卡基本上OK,你应该更换功放芯片.

网友:
为什么不看看耳机接口呢,接口里面有时会短路,造成喇叭无音.

网友:
HP机器的特点,原因系声卡驱动安装不正确造成。请卸载系统自带的声卡驱动,再安装原装HP的声卡驱动即可,还有声卡补丁要打好。

网友:
学习了,不过也不要排除喇叭本身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