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2):
冠盟N61的主板 集成显卡花屏。内存换过,内存槽也清理过,用手摁住北桥一样是开机就花屏。电容什么的都没有问题!请教下该从那里入手呢?要是加焊北桥的话 用858的热风枪行不行啊。
显卡

网友:
集成显卡花,加焊不行,直接换北桥。

网友:
可以先试试加焊,,不行在换桥

网友:
BIOS坏也会的,也可以刷下BIOS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就好了

网友:
别的 没用 就是 NB 问题 加焊 吧 风险很大

网友:
可以先试试加焊,,不行在换桥 一般这样处理

网友:
绝对是桥的问题

网友:
你清COMS了吗,不要把问题想的太复杂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支持 ! 估计是北桥挂啦 没设备换不了 直接报废了!

网友:
如果是有规律的花那就是显卡坏掉了。如果是呦一堆乱七八糟的英文字母就有可能是bios或显卡了。

网友:
先加焊北桥试试,不行就换北桥

网友:
一般集成的显卡花屏;一般是北桥坏的多··

网友:
集显花屏,加个独显用吧

网友:
就是呀!报废多浪费呀!

网友:
加焊北桥风险很大哟

网友:
北桥的问题,显卡是集成在北桥内部的,但是北桥比起南桥更难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