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BM T4的机器因无1.05和1.2电压引起的PCIRST无复位的请教

楼主(2009-09-02):
如题,最近连修3台T42,都是一个毛病,1.05和1.2电压出不来,虽然是小毛病,但不理解的是为什么这2个电压会引起PCIRST不复位,南桥又不需要这2个电压来进行工作啊,特此请教下

网友:
1.2和1.05 是1845坏还是什么的。忘楼主讲解一下。

网友:
PCIRST复位的工作条件要清楚啊

网友:
无PG怎么复位

网友:
没有 PG信号怎么复位啊

网友:
这两个电压.VCORE自然也不会有哪.哪来的复位呢.........

网友:
对,电不正常,就不会出PG信号,没有PG信号就不会到下一步,没有PCIRST信号很正常呀。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答疑

网友:
1.05V是CPU的辅助供电,CPU的工作条件都达不到,肯定不会有复位啦。

网友:
真的解决不了,可以改供电。
把1.05和1.2的供电电路全部去掉。把1.25飞过来就O了。
注意用选线

网友:
忘楼主讲解一下。

网友:
电压都没有还修复位?电压-时钟-复位

网友:
得先修出来供电,才有时钟,然后才有复位

网友:
嗯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