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000掉电

楼主(2009-09-02):
华硕A6000,开机电流到1。3A,过两秒就掉电,测各供电电压正常,时钟和复位信号都有,一时不知道怎么查了。用手压CPU,电流到了1。23,本来开机风扇能转一下的,压CPU后不转了,试了几次都这样。开机时电流为1。23时用手敲了几下主板,风扇又转了,心想一定有接触不好的,压CPU不行,又试着压了北桥,插上检测卡开机,哈哈,跑码了。昨天也是压了没桥,但是没压出来,可能是陪朋友喝点酒,没用劲吧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最后是换北桥搞定了

网友:
应该说的OO现象吧,北桥的机率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