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5怪问题

楼主(2009-09-02):
今天接两块双敏单桥主板, 问题是可以启动网卡但是不能够引导下去,桥和BIOS都动过,请那位高手指明????????我是要成网卡启动啊,8169的网卡带启动芯片的,但是怎么也不能读秒。。有几块一样的板都能读秒就这两快不行~~~~~~~~~~~`是网吧无盘机

     高手帮忙啊...

网友:
网卡芯片怎么不换个啊 ?

网友:
换了..
在别的机上可以用啊.正常

网友:
你说的读秒是指你发的图片之前的另外一个开机界面,有3、2、1倒计时的?那个是要设置的,开机按shift+F10,然后里面设置。。。。。。。。

网友:
根本就没找到网卡

网友:
你那个机器应该是认到网卡了的,但是没有跟服务器取得信号,你加块8139带启动芯片的网卡并插上网线试试,如果有查找服务器的过程说明是你的集成网卡有问题,至少是线路没接通

网友:
在别的机子上可以引导下去啊?
  可以读秒秒
证明线路没问题。
  网卡没问题。
  应该是主板问题
  我师傅告诉我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呵呵!与硬件无关~应该是软件冲突了,导至PXE引导模块出错~
情况与我当年遇到的无异,你可以这样做试试
8169不插芯片,把启动模块放到主板的BIOS里,把原来网卡的启动模块删了!应该就可以了~~~
如果不会编辑BIOS,可以这样做。把可以启动的机器的BIOS备份下来刷到不能启动的机器上~调整成一相的设置,一样的条件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BIOS 好象我刷过了。
还是一样
用一块好板的BOIS 换上去还是一样

网友:
高手帮忙看看哦.
还没修好